[技术问答]
Nano单片机 串口在掉电模式不能唤醒

楼主(2014-07-11):
编写了一个简单的程序, 仅有串口,测试串口可否在掉电模式唤醒,中断唤醒后,会进入正常模式,
在主循环while里,执行__WFI();让cpu时钟停掉,发现串口发了6000次数据(aa 01 02 03 04),有18次没有返回,失误率大。求解答??
程序见下
#define UART0_BAUD                        2400
#define UART_RX_WORK_BIT        0x01
#define UART_TX_WORK_BIT        0x02
主程序
void Timer3_Init(void)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delay = 5000;

    CLK->CLKSEL2 = (CLK->CLKSEL2 & ~CLK_CLKSEL2_TMR3_MASK)|CLK_CLKSEL2_TMR3_LXT;
        CLK->APBCLK |= CLK_APBCLK_TMR3_EN;

        TIMER3->CTL = TIMER_CTL_MODESEL_PERIODIC;
        TIMER3->PRECNT = 0;
        TIMER3->CMPR = (unsigned long)(32768/10 + 0.5);
        TIMER3->ISR = TIMER_ISR_TMRIS;        //Clear Interrupt Status

        // Enable TIMER3 Intettupt
        TIMER3->IER = TIMER_IER_TMRIE;
    NVIC_EnableIRQ(TMR3_IRQn);
        NVIC_SetPriority(TMR3_IRQn,2);

        while(delay--);

        // Start counting
        TIMER3->CTL |= TIMER_CTL_TMREN | TIMER_CTL_WAKEEN;
}

void TMR3_IRQHandler(void)
{

        TIMER3->ISR = TIMER3->ISR;        //清中断标志位
    if(timeout)
    {
        if(--timeout == 0)
        {
            timeout= 0;

                        UART0->CTL |= 0x200;
                        g_ucUart1WorkFlag &= ~UART_RX_WORK_BIT;
        }
    }

}

int32_t main(void)
{

        do
        {
                UNLOCKREG();
        }while(GCR->RegLockAddr & 0x01 == 0);

    CLK->PWRCTL  = 0x0e;

    while(!(CLK->CLKSTATUS & CLK_CLKSTATUS_HIRC_STB)); //等待时钟稳定
        CLK->CLKDIV0 = 0x00;

    CLK->PWRCTL |= CLK_PWRCTL_LXT_EN;        // for LXT
        while(!(CLK->CLKSTATUS & CLK_CLKSTATUS_LXT_STB));

     /* Select HCLK from HIRC */
    CLK->CLKDIV0 &= ~CLK_CLKDIV0_HCLK_MASK; /* divider is 0 */
    CLK->CLKSEL0 = (CLK->CLKSEL0 & ~CLK_CLKSEL0_HCLK_MASK) | CLK_CLKSEL0_HCLK_HIRC;         /* HCLK = 12MHz */

    uart0_init();
    Timer3_Init();

    OS_EnInt();

        while(1)
        {

        if(g_ucUart1WorkFlag)
                {
            if(UART0->FSR & UART_FSR_TE_F)
            {

               g_ucUart1WorkFlag &= ~UART_TX_WORK_BIT;

            }

                    __WFI();        //休眠
                }

                else
                {

            OS_DisInt();
                        UART0->CTL |= 0x200;
                        CLK->PWRCTL = 0x5e;
                        SCB->SCR = 0x04;
                        OS_EnInt();
            if(!g_ucUart1WorkFlag)
                        __WFI();        //休眠

                }

        }

}

串口程序
void uart0_init(void)
{
        u32 tmp;

        /* Select UART Clock Source From 12Mhz*/
        CLK->CLKSEL1 = (CLK->CLKSEL1 & ~CLK_CLKSEL1_UART_MASK)|CLK_CLKSEL1_UART_HIRC;

        /* Set UART1 Pin */
        //GCR->PB_L_MFP &= ~(PB5_MFP_MASK | PB4_MFP_MASK);
        //GCR->PB_L_MFP |= PB5_MFP_UART1_TX | PB4_MFP_UART1_RX;
    MFP_UART0_TO_PORTA();

        /* Reset IP */
        GCR->IPRST_CTL2 |= GCR_IPRSTCTL2_UART0;
        GCR->IPRST_CTL2 &= ~GCR_IPRSTCTL2_UART0;

        /* Enable UART clock */
        CLK->APBCLK |= CLK_APBCLK_UART0_EN;

        /* Tx FIFO Reset & Rx FIFO Reset & FIFO Mode Enable */
        UART0->CTL |= UART_CTL_RX_RST;
          UART0->CTL |= UART_CTL_TX_RST;

        /* Set Rx Trigger Level, Parity & Data bits & Stop bits */
        UART0->TLCTL = ((DRVUART_FIFO_1BYTES << 8) |
                                        (DRVUART_PARITY_EVEN << 3) |
                                        (DRVUART_STOPBITS_1 << 2) |
                                        (DRVUART_DATABITS_8) );

        /* Set Time-Out */
//        UART0->TMCTL &= ~UART_TMCTL_TOIC;
//        UART0->TMCTL |= 20 & UART_TMCTL_TOIC;

        /* Set BaudRate */
        UART0->BAUD &= ~UART_BAUD_DIV_16_EN;
        //波特率计算公式为 UART_CLK / [(BRD+1)]
        tmp = CLK->CLKDIV0 & 0x0f00;
        UART0->BAUD |= (u32)(12000000.0/((tmp>>8)+1)/UART0_BAUD - 1);

        UART0->CTL |= 0x200;
        UART0->IER = DRVUART_RDAINT | DRVUART_WAKEUPINT;// | DRVUART_TOUTINT;
        NVIC_EnableIRQ(UART0_IRQn);
}

void uart0_send_str(u8 *str, u16 len)
{

    g_ucUart1WorkFlag |= UART_TX_WORK_BIT;

        while(len--)
        {
                while(UART0->FSR & UART_FSR_TX_FULL_F);
                UART0->THR = *str++;

        }
}

void UART0_IRQHandler(void)
{
        u32 status;

    status = UART0->ISR;
        //换醒中断
        if(status & DRVUART_WAKEUPINT)
        {
                UART0->ISR |= DRVUART_WAKEUPINT;
        g_ucUart1WorkFlag |= UART_RX_WORK_BIT;
        timeout=4;

        }

        //接收数据中断
        else if(status & DRVUART_RDAINT)
        {
                if(UART0->FSR & 0x0800)
                {

            g_ucUart1WorkFlag |= UART_RX_WORK_BIT;
            bufdata[0]=UART0->RBR;

            {

                uart0_send_str(&bufdata[0],1);

            }

                }

        }
}

楼主:
串口唤醒掉电失败?求解答?

网友A:
掉电模式可以唤醒,但是串口无法使用?

楼主:
发6000次数据(aa 01 02 03 04),有18次没有返回,应该是
掉电模式没有唤醒。

网友B:
坐等楼下强人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