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MS32028335中怎样实现矩阵求逆、乘法等运算,做跟踪算法要求实时速度。

楼主(2014-07-11):
采样频率6400Hz,采样间隔156us,需要在两个采样点之间完成一个4*4和一个10*10的矩阵求逆、乘法等运算,不知道用的dsp的方案能否实现?

楼主:
木有人知道吗?急等回帖啊。。

网友A:
这个你需要估算一下了   乘加,乘法等都按照一个机器周期计算   看看频率需要多少
在选择DSP型号     肯定是有能满足的   C66X等都是多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需要估算一下了   乘加,乘法等都按照一个机器周期计算   看看频率需要多少
在选择DSP型号     肯定 ...

谢谢版主回复,是要把矩阵运算时间化为乘除法执行的次数吗?比如10*10矩阵M和N,如果求M*N*(M转置),乘法次数是
这样计算吗? 先求M*N所用的乘法数,求一个元素使用10次乘法9次加法,然后100个元素就是 10*10*10*2=1000次乘法,900次加法,
再求M*N*(M转置),则将上述次数乘以2,就是2000次乘法和1800次加法,是不是这样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