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口的参考层该不该掏空??!!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4-07-11):
如上图一个千兆网口,6层板,如果掏空了就做不到阻抗匹配,但能够减少寄生电容。

楼主:
如这个图,如果没掏空的,pcb厂家就能做阻抗匹配,但会有寄生电容,这两种方案,哪个好点??

网友A:
不用掏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掏空

有人掏空 也有人不掏空  我感觉也不用 不过领导说掏了。

网友B:
感觉没多大影响。

网友A:
阻抗线调整下层的位置,保留一个参考面不掏 其他可以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抗线调整下层的位置,保留一个参考面不掏 其他可以掏

六层板   两个plane层都要用来参考    掏空也有道理吧   因为经过变压器后  那信号成了模拟信号了,对地平面会有影响的  影响地平面的完整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没多大影响。

;P;P影响不大 画千兆网口 都试过了  反正都能通过

网友C:
高速的好像是保留参考层,其他的淘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影响不大 画千兆网口 都试过了  反正都能通过

对头~
大家都小看了差分对的威力~
差分对耦合了威力很大~
阻抗什么的不做,只要线不是特别长都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头~
大家都小看了差分对的威力~
差分对耦合了威力很大~

对啊   感觉差分线好少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