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老化一段时间之后效率缓慢降低,怎么解决?

楼主(2014-07-11):
输入AC110至240V,输出12V10A,PQ3225磁芯,3842反激,输入电容买的是150uF的,实测只有120uF,220V输入时,满载效率0.87,110V输入时,效率还不到0.85,老化半个小时之后,输入功率开始缓慢增大,效率逐渐降低,几个小时之后,效率就会低到0.8,外壳碰都不敢碰,太热了,这时候我就不敢再继续老化了,怕炸机,现在问题是,这外壳是塑料的,而且上面没有孔,所以热量出不来,没有PFC和同步整流,这个温度的问题实在是不容易解决,请问大家有什么办法能让这个效率不会降低?我感觉只要效率能够一直维持那么高,那这个温度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随着老化时间的延长,这个效率会降低啊,这怎么办?

网友A:
外壳碰都不敢碰,太热了
这可是重大隐患啊

网友A:
器件发热 性能下降
你还的解决散热问题

网友B:
正常情况下,效率可能会略有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下,效率可能会略有上升。

通电几分钟之后,因为肖特基发热,效率的确是有所上升,但时间长了效率又会降下来

网友C:
肖特基发热,不一定效率就变高,也可能变低,因为漏电流也会变大也可能导致效率下降。还有MOS管热了之后RDSon会变大效率也会下降。

网友D:
外壳是塑料的,没孔。不怕里面热量积累发生很奇怪奇葩 的问题吗。考虑加PFC电路?

网友E:
需要解决散热问题。

网友F:
没有切入主题!…分明是设计、工艺、调试未过关!…
你确谈论什么效率问题…推倒重来…

网友G:
关于损耗
PN结或SBD,10A大电流显负温度效应(12V反向10mA也才千分之一)
变压器磁芯浴盆效应,绕组正温度系数,90度可比常温高30%,楼主连外壳都碰不得了,绕组可想而知,弄不好过百了,乱搞
MOS,正温度系数,100度结温大约翻倍

网友H:
这种首先排除原材料问题,其次考虑设计参数。这种问题变压器磁芯不良,匝数偏少,MOS电流余量不够,次级二极管热稳定性不良至少要15A电流以上的低阻MOS,原因多得很。首先我怀疑你变压器设计不好,其次才是选料问题。这个参数昂宝2203有现成的设计案例,直接照用。一个个解决问题伤神,给你个简单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