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100/NANO100]UART串口接收中断发生时状态位同时会有发送寄存器空中断产生?

楼主(2014-07-11):
在用NUC100/NANO100开发的过程中,有个颇为困扰我的问题,即我在初始化UART的时候,明明都没有使能UART_IER_THRE_IE(发送寄存器空中断),只有使能了接收中断UART_IER_RDA_IE,但是每次接收中断产生时,中断状态寄存器一定是RDA_IS和THRE_IS一起产生(即字节为0x00000003),搞得我在中断服务函数里要加上显式地判断THRE_IE有无使能(而不是单判断THRE_IS有无产生)来决定是否进入发送处理。

是我的设置有问题吗?请各位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你设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设置的问题

请教!

网友B:
坐等二楼解答

网友C:
你查查数据手册,两中断用的是不是一个中断入口了,就像51中一样,必须在中断中判断是接收还是发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查查数据手册,两中断用的是不是一个中断入口了,就像51中一样,必须在中断中判断是接收还是发送 ...

差不多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坐等二楼解答

敢问二楼欠你钱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

应该是你寄存器的值唤醒了其他中断或者这两个中断压根就是使用一个入口

网友D(2015-10-10):
最近研究NUC100,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有什么好的办法?发送保存寄存器空中断  这个 寄存器空是怎么理解,中断老是一直触发。

网友E(2015-12-05):
nano100如何关闭总中断???
有大神知道吗?

网友F(2016-01-30):
你设置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