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M无线接收问题

楼主(2014-07-11):
我在网上买了一个315M的接收模块,接上电源后,输出脚出现非常多的乱码,即使输出脚什么也不接.不知到是什么原因,当发射模块发射信号后,接收端用示波器无法看见正确信号,只见一些战乱无章的信号.如果用手指接触到接收模块的PCB,有时能够正常.
另问:315M发射模块发射信号,超再生或超外差接收模块是否都能接收到?

有谁能告诉我上面的问题,谢谢

网友A:
1 接收频点偏了,
2 没有发射信号,接受模块引脚是杂乱的波形
3 只要频点一致,都收的到的

楼主:
发射模块和接收模块是买的一套,问题是发射模块和接收模块都接到CPU(STM32)的串口发收,且波特率为1200,只有每次发射模块上电的第一二次能够正常,其于为乱码.后将模块分别接到IO口,并进行了编码.但用是波器观测接收端,信号不干净.去掉接收模块的输出线,还是如此
请问高手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你就不应该这样弄,
发射和接收分2个模块 还放一起,干扰是非常大的
还不如找发射接收一体的模块

网友B:
这些ASK的,干抗是很大的,用2.4G的吧

网友C:
超再生式接收机就是这样,很正常。
至于说其它类型的接收机能否收到你所用发射机发射的信号,要看频点和调制类型,不好一概而论。通常廉价发射模块都是OOK的,用同频可接收OOK信号的接收机就能收到信号。

网友D(2014-08-21):
参数没有调好或者有虚焊

网友E:
估计是OOK的调制发射模块,不一定能传输1.2K的数据。

网友F:
315M的发射,超再生超外差都能接收的到,能否成功解码主要看地址和数据段。
上电有杂波很正常,接收模块都是靠振荡器的震荡熄灭工作的。
之所以你手碰到PCB有时会正常,可能是因为你碰到的是天线部分,导致你人体整个变成了接收天线,能有效提高接收灵敏度。你买的发射模块可能发射功率小,建议你在发射和接收都加上天线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F:
315M的发射,超再生超外差都能接收的到,能否成功解码主要看地址和数据段。
上电有杂波很正常,接收模块都 ...

震荡熄火的是超再生,超外差实际上只是指定的了变频方式,具体解调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选项。这个现象中明显是频率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