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258 内核解压失败(已解决)

楼主(2014-07-11):
客户用imx25设计产品,目前板子能成功下载,并且uboot能起来,但在kenerl 解压失败, CRC 较验出错了。能帮忙分析该问题的方向么?客户用的Nand flash是K9F1G08U0A-JIB0, DDR2是K4T51163QC-ZCD5。以下是客户样机的log信息。
U-Boot 2009.08 ( 7月 04 2014 - 09:14:34)

U-Boot code: 83F00560 -> 83F30F50  BSS: -> 83F66AE0
CPU:   Freescale i.MX25 at 398 MHz
mx25 cpu clock: 398MHz
ipg clock     : 66498560Hz
Board: i.MX25 MAX PDK (3DS)
I2C:   ready
RAM Configuration:
Bank #0: 80000000 64 MB
NAND:  Manufacturer      : Samsung (0xec)
Device Code       : 0xf1
Cell Technology   : SLC
Chip Size         : 128 MiB
Pages per Block   : 64
Page Geometry     : 2048+64
ECC Strength      : 4 bits
ECC Size          : 512 B
Data Setup Time   : 35 ns
Data Hold Time    : 25 ns
Address Setup Time: 0 ns
GPMI Sample Delay : 6 ns
tREA              : Unknown
tRLOH             : Unknown
tRHOH             : Unknown
Description       : K9F1F08
Bad block table found at page 65472, version 0x01
Bad block table found at page 65408, version 0x01
nand_read_bbt: Bad block at 0x01ca0000
nand_read_bbt: Bad block at 0x06360000
128 MiB
MMC:   FSL_ESDHC: 0
*** Warning - bad CRC or NAND,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i2c_addr:chip address cycle fail(a1)
div = 4
reg_ctrl = 0x2
ctrl_reg=0x2d00003
control reg = 0x02d00007
ctrl_reg=0x2d00003
control reg = 0x02d00007
ctrl_reg=0x2d00003
control reg = 0x02d00007
ctrl_reg=0x2d00003
control reg = 0x02d00007
ctrl_reg=0x2d00003
control reg = 0x02d00007
ctrl_reg=0x2d00003
control reg = 0x02d00007
ctrl_reg=0x2d00003
control reg = 0x02d00007
ctrl_reg=0x2d00003
control reg = 0x02d00007
ctrl_reg=0x2d00003
control reg = 0x02d00007
ctrl_reg=0x2d00003
control reg = 0x02d00007
ctrl_reg=0x2d00003
control reg = 0x02d00007
ctrl_reg=0x2d00003
control reg = 0x02d00007
Net:   ctrl_reg=0x2d00003
control reg = 0x02d00007
ctrl_reg=0x2d00003
control reg = 0x02d00007
FEC0
### main_loop entered: bootdelay=3

### main_loop: bootcmd="run bootcmd_nand"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NAND read: device 0 offset 0x300000, size 0x200000
2097152 bytes read: OK
*  kernel: default image load address = 0x80800000
## Booting kernel from Legacy Image at 80800000 ...
   Image Name:   Linux-2.6.31-203-gee1fdae
   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uncompressed)
   Data Size:    2021912 Bytes =  1.9 MB
   Load Address: 80008000
   Entry Point:  80008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kernel data at 0x80800040, len = 0x001eda18 (2021912)
## No init Ramdisk
   ramdisk start = 0x00000000, ramdisk end = 0x00000000
   Loading Kernel Image ... OK
OK
   kernel loaded at 0x80008000, end = 0x801f5a18
## Transferring control to Linux (at address 80008000) ...

Starting kernel ...

Uncompressing Linux......................................................................................................................................

crc error

-- System halted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板子上跑的内核是你自己编译的对吧,烧写过程烧写内核时有什么问题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板子上跑的内核是你自己编译的对吧,烧写过程烧写内核时有什么问题的吗? ...

内核是自己编的,同样的内核烧在imx25的开发板上可以启动.烧写都正常.

楼主:
客户用的分离器件,不知道对内核这一块会有影响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客户用的分离器件,不知道对内核这一块会有影响么?

应该是你板子硬件设计中有问题,请问你是参考飞思卡尔开发板design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板子硬件设计中有问题,请问你是参考飞思卡尔开发板design的吗? ...

是参考的FSL的开发板的,而且硬件原理图是有发给SR提交给原厂check过的。

楼主:
如果可以通过APK下载,并且uboot可跑起来,这能排除掉是nand或者是DDR2的问题么?因为从kenerl解压失败,要么是从nand 里边读数据就失败,要么就是读到数据后往DDR2里边写失败。但客户的板子uboot通跑起来,似乎又可排除nand的读写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可以通过APK下载,并且uboot可跑起来,这能排除掉是nand或者是DDR2的问题么?因为从kenerl解压失败,要 ...

应该是可以排除DDR和Nand的问题,这里有可能是你的内核代码移植不正确导致的,建议你查看一下。

楼主:
我内核部份没有改动的。和开发板是内样的。像这种内核解压失败,我要从哪个方向入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内核部份没有改动的。和开发板是内样的。像这种内核解压失败,我要从哪个方向入手。 ...

如果你硬件上和开发板不一样做了一些修改的话,软件上你也要做相应的修改的,否则也会出现问题的。建议你根据你自己设计的板子移植一下软件,编译后然后在板子上跑。

网友A:
楼主你好,问题解决的话,麻烦帮忙结贴哈,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