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请教RS485的星型连接

楼主:
关于春阳版主的老帖   https://bbs.21ic.com/blog-74561-30367.html “提高RS-485总线可靠性的几种方法及常见故障处理 ”,
第二部分 RS-485网络配置的第二个小节 2)节点与主干距离
“对于节点间距非常小(小于1m,如LED模块组合屏)应采用星型连接,若采用T型或串珠型连接就不能正常工作”
如何理解?
如果一个RS485网络,有10个节点,节点1和2距离0.2m,节点2和节点3距离20米,节点3和4距离0.2m,节点4和节点5距离20米, 如图1所示。 因为节点1和2距离非常小,是不是要结成图2所示的星型连接?

请各位大侠指导

网友A(2014-07-13):
该文中所说的情况,是根据工程经验,在不能实现L型连接时特殊情况的处理方法。这个方法在LED屏施工中确实如此。如果严格按L型施工,线缆没法标准化,为降低线缆成本和简化施工,事实上用的都是T型连接法,只是T型的I支路不能太长,这在LED屏中本来就如此。紧邻的两个T结点会造成严重的信号反射影响通讯,所以变通的方法就是图2,但仍要注意I支路的距离必须严格控制。在工业现场的应用则要严格按L型连接布置,并注意接插件的选择,不能盲目控制成本而采用变通的办法。

楼主:
:victory:

多谢版主

匿名  2014-8-28 17:28

RS485的星型连接 模块
E485H4 4路高速隔离集线转换器特点

▶ 主端口RS-232/RS-485可选
▶ 专用工业导轨槽模块
▶ 两端信号保持光电隔离
▶ 全面容错机制,一路从节点损坏不影响其他节点通信
▶ 支持512节点轮询网络结构
▶ 自动识别RS-485信号流向,零延时自动转发

网友(2014-09-04):
建议RS-485交换机(SWT4485G),两端都可以开叉。RS-485本身自己是不可以开叉的,所以总得花些钱,工业通信要求可靠就别用质量差的便宜货。

网友B(2017-04-23):
我想请教版主和各位大侠,rs485采取T型网络连接是怎么样?可否上图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