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用合泰的单片机计时一天快10s

楼主(2014-07-11):
用合泰的单片机,外挂32768晶振  1S的时基功能计时24小时误差时间走快了10S左右,测试了好久找不到原因啊。起振电容也换过10P,6p 12p的了,求大神赐教。。

网友A:
可能内部问题,测32K是否异常,是否停振或者间歇振荡

网友B:
只换单片机就能准啦?

网友C:
我试过的是停振,慢了,LZ的是快的,先确定软件无问题??

网友D:
晶振不行?还是咋的咯。

网友E:
用有源晶振可能会好些。

网友F:
这很正常啊,晶振没有一个确定的输出频率,都存在误差啊,况且它受温度等外界环境影响的,意思就是他的频率是变化的。什么单片机做都会有误差的。解决方法,可以用更高的参考源,从而减少误差,还有就是用有源振,他的偏差略好于晶体,建议你示波器确定下他的频率。

网友G:
据说精工有的32768晶振很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内部问题,测32K是否异常,是否停振或者间歇振荡

试过短时间的是准确的,但是时间上一个小时开始就感觉不准了,感觉误差在累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换单片机就能准啦?

没尝试过其他单片机,有时间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很正常啊,晶振没有一个确定的输出频率,都存在误差啊,况且它受温度等外界环境影响的,意思就是他的频率 ...

但是晶振的误差影响几天下来是不是很大的。怀疑IC有问题

网友H:
需要校准的,晶振是有误差的

网友I:
有没有晶振的规格书?建议先了解一下晶振的误差参数,附件29页到31页有一些说明。

网友J:
校正一下!
多上几套设备实施!

网友K:
我是专业做有源晶振的,有源的也分TC和OC,TC价格便宜点,功耗小,稳定度在-7量级,而OC稳定度可以达到-10量级,但价格很高,普通无源的稳定度也就在-6量级,一般可能都在几十个PPM

网友K:
PPM为-6,PPB为-9

网友L:
一般都是震荡不准,RTC芯片本身是纯数字电路,没有任何原理上的误差

网友I:
引用 网友K:
我是专业做有源晶振的,有源的也分TC和OC,TC价格便宜点,功耗小,稳定度在-7量级,而OC稳定度可以达到-10 ...

石英晶振电子表如何做到每天的走时很准?

网友M:
假如芯片带了RTC功能,那晶振问题多些。如果不带,是用中断(软件处理),这种属于单片机累积误差,作一下校正应该就差不多了。

网友N:
lu50211的建议不错,我也碰过同样的问题,采用用中断(软件处理),没作校正,每天误差2S左右

网友O:
LZ都不见了踪影,大家还瞎忙乎。
LZ一会儿怀疑IC有问题,就是不肯怀疑自己的程序有问题。
首先怀疑自己,然后怀疑别人。

楼主:
引用 网友M:
假如芯片带了RTC功能,那晶振问题多些。如果不带,是用中断(软件处理),这种属于单片机累积误差,作一下 ...

IC带RTC功能的,感觉10s太大了,这个误差对应产品来说客户接受不了。感觉受温度的影响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LZ都不见了踪影,大家还瞎忙乎。
LZ一会儿怀疑IC有问题,就是不肯怀疑自己的程序有问题。
首先怀疑自己,然 ...

这两天有点忙,不好意思,没上来看大伙的帮助回答。我只用RTC简单的计时功能计时,IO口翻转点亮LED灯做测试。忙活了好几天没解决这个问题了,上论坛看一下有没有前辈遇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O:
HT的RTC,无非是外部32K振荡器作为TBC时钟,内部TBC时基给定时器提供时钟,需要软件中断等处理。
如果模式选择错误、复位、时钟错误切换,都会导致RTC异常。
如果电源电压波动、温度波动,也需要测试一下对稳定性的影响。

楼主:
谢谢大家 问题基本解决了,一个是用的(计时器)秒表本身就有误差,另一个是用的晶振是+-30PPM的误差 加上PCB板的误差24H本身就有个2~3S是正常的.@gx_huang

网友P:
与单片机本身无关,应该是晶振误差或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