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经验分享】Kinetis IAR工程下无法打印浮点的问题解决

楼主:
【经验分享】Kinetis IAR工程下无法打印浮点的问题解决
一,问题描述
大家在使用kinetis IAR工程,并且想使用printf打印出浮点变量的时候,会发现打出来的浮点结果只有f,而使用Keil工程就能够正确打印。网上有很多的说法,其中说的最多的就是设置IARLibrary options printf formatterfull功能,如下图:
但是,实际上就算选择了full功能,打印出来的浮点结果任然是f,比如定义如下:
float   temp=36.5;
printf("\ntemp=%f\n",temp);
实际打印出的结果是:
temp=f
发现在我们的KE系列,KL系列,部分K系列甚至KV系列,都会有这样的浮点打印问题。那么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二,解决方案
       其实根本原因是工程中common文件夹下的printf.c不支持浮点打印的原因。这里我会给大家两个文件,分别为read.cwrite.c来代替printf.c文件。
这里以KL25官方代码KL25_SC中的LQRUG_bme_ex1工程为例,讲解如何解决浮点问题,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将含有write.cread.c的文件夹semihosting拷贝到路径kl25_sc_rev10\klxx-sc-baremetal\src下,然后打开LQRUG_bme_ex1IAR工程。
2,选择工程的options->add->add group, 在工程中添加一个名为semihosting的文件夹。
3,选择工程的options->add->add files,选中第1步中添加的semihosting文件夹下的两个文件write.cread.c,并将它们添加到工程的semihosting文件夹中,添加完成后如下图:
4,去掉工程中common文件夹下的printf.c文件,如下:
5,在common.h的头文件中添加stdio.h,如下:
#include "stdio.h"
6,检查write.cread.c中的串口发送函数和工程驱动包中uart.c的定义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需要修改成uart.c定义的形式。
经过上面的配置,加入浮点代码,就可以打印浮点数了。
同样如问题描述中的定义,打印出的结果如下:
temp=36.500000
可以看到以及能够成功打印。
其余的KEKKV的修改方法都是一样的,大家可以自行测试。
三,附件分享
为了防止大家在修改过程中出现问题,这里给大家一些参考工程,分别给出KL,KE,以及KV系列的,K系列的大家可以参考50M的代码:KINETIS_50MHZ_SC
semihosting.rar (2.04 KB)

KV_IAR_float.rar (607.38 KB)

KL25_IAR_float.rar (370.52 KB)

KE_IAR_float.rar (244.69 KB)

【经验分享】Kinetis

楼主(2014-07-11):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办法或者补充,欢迎发帖交流。

网友A:
飞思卡尔的新工程好像已经修改了这个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思卡尔的新工程好像已经修改了这个缺陷!

是的,部分的K系列还是没有这个问题,主要还是KE,KL,KV的。

网友B:
感谢楼主宝贵经验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宝贵经验分享!

不客气,如果在学习的过程中遇到问题,欢迎交流。

网友C:
看看,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按照我的方法操作,就可以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更多经验分享,请到我们的经验分享总贴:https://bbs.21ic.com/icview-722190-1-1.html

网友D:
你好,我想问下这两个文件对编译器有要求吗?我在cw10.4下面发现有问题,'_LLIO_STDOUT' undeclared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想问下这两个文件对编译器有要求吗?我在cw10.4下面发现有问题,'_LLIO_STDOUT' undeclared等错误 ...

你是在CW下也不能打印浮点吗?
回头我有空试下,你用的什么例程?

网友E(2014-08-19):
谢谢斑竹分享,学习一下!

网友F:
谢谢分享,以后知道什么解决了

网友G(2014-10-04):
阿列,来看一下 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阿列,来看一下 哈哈哈哈哈

更多中文资料,请到资料大本营:
https://bbs.21ic.com/icview-649582-1-1.html

网友H(2015-05-16):
DEvice里没有KL26Z
,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