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求帮助 是怎么回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7-11):
原理图到PCB有更新,增加了3个引脚连接,1个网络

网友B:
原理图改动了生成PCB时候会对应有提示的。

网友C:
没有问题,你改了原理图,在重新导入到PCB中,

楼主:
恩恩  谢谢!还想问下,我在由原理图转换PCB时,转化过来全是插件式的,我想要贴片式的,该怎么设置,达到那种自己需要的贴片电容电阻及相应的阻值容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恩  谢谢!还想问下,我在由原理图转换PCB时,转化过来全是插件式的,我想要贴片式的,该怎么设置,达到 ...

你原理图里面的封装是插件的,所以导入PCB中就是插件的,你把原理图中的封装改为贴片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