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24F晶振起振问题

楼主(2014-07-11):
各位高手有没有好的办法,因为在外部晶振没有起振时. 会自动切换到内部的RC 时钟,
那么软件上可不可以设置一下使PIC24F外部晶振永远可靠起振呢?
谢谢!

网友A:
晶振多少兆?

网友B:
记得PIC有个时钟故障监控能自动切换到内部时钟,但是24的片子没用过不了解……

网友C:
晶振是外部原件,能不能起振不是单片机能决定的。所以只能监视,没法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