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ART能不能唤醒STM32的Stop mode?

楼主(2014-07-11):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0) != RESET)
{
       LED1 = 0;
      SystemInit();
      delay_init(72);
      printf(" USART WAKEUP stop mode testing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0);

//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GPIO_PinSource1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EXTI_Line1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捣鼓了一天了,一直没有捣鼓通USART唤醒Stop mode.但是手册上说Any interrupt都能唤醒MCU。然后又试过单独一个RXD作为外部事件来唤醒,但是还是没成!之前通过按键成功控制了,但是到了USART就行不同了。当我单独将RXD作为唤醒引脚时,USART输入又错误!!!

楼主:
补充内容: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GPIO_PinSource10)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EXTI_Line1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_Falling; EXTI_Trigger_Falling;EXTI_Trigger_Ris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0) != RESET)         {         LED1 = 0; SystemInit(); delay_init(72);         printf(" USART WAKEUP stop mode testing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0); //Çå³ýEXTI0Ïß·¹ÒÆðλ

网友A:
StopModeWakeUpsunshadeConfig
EnterSTOPMode
串口断唤醒功能

网友B(2016-04-21):
为低功耗加油 ,stop模式进去了,任何一个中断,就应该能换醒的。为什么不行呢?我程序中涉及到的中断比较多,按键、外部信号、timer还有us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