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3F3P6的定时不准,请高手分析一下

楼主(2014-07-11):
定时器1和定时器4都没问题,但TIM2就有时不准,搞不明白.比如定时60ms和250us,TIM2就没问题,但当想定时1ms时,差得太远了,为16ms(本应该是1ms),请高手分析一下
/*******************************************
* 名称:     TIM2_Init
* 功能:     TIM2初始化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说明:     定时时间是1ms
             系统时钟是16MHZ,16分频,故计数器
             频率是1MH,即计数器周期为1uS
********************************************/
void TIM2_Init()
{
       TIM2_IER = 0x00;      //禁止中断
       TIM2_EGR = 0x01;      //允许产生更新事件

       TIM2_PSCR=0X04;       //分频系数是16

       TIM2_ARRH=0X3E;
       TIM2_ARRL=0x8;

       TIM2_CNTRH=0X3E;
       TIM2_CNTRL=0X8;

       TIM2_IER=0X01;        //开定时器中断
}

楼主:
犯了低级错误,搞定了.

网友A:
解决了就好

网友B:
通常差这么大是时钟源频率, 或分频方面的问题了.
什么低级错误, 也可以说说, 给大家参考和吸收一下经验教训的哦

网友C:
不能指望别人的。一切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