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MOS管选型

楼主(2014-07-11):
想用单片机引脚(5V)直接控制MOS管,电源电压最大30V,电流最高12A,
请问MOS管应该怎么选型?求推荐型号,谢谢!

网友A:
加个三极管 然后驱动STP60NF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三极管 然后驱动STP60NF06

方便说一下具体怎么个用法吗?对MOS管不太了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三极管 然后驱动STP60NF06

PTOT Total Dissipation at TC = 25°C 110W
这个功率如果是这个MOS管自身的导通损耗功率的话,那也太大了吧

网友A:
这个是总的耗散功率

网友A:
你30V 12A 选个60V 60A的足够了,内阻14毫欧
损耗 12X12X0.014 =2W多点。

网友B:
选个型不是很简单的问题么,搞清楚要PMOS还是NMOS,封装大小,满足电参数可靠性,或者后级电压要求是否严格,对于MOS管压降有需求的就选小的Ron,另外对于瞬态效应是否需要关注,关键还是你的应用场合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30V 12A 选个60V 60A的足够了,内阻14毫欧
损耗 12X12X0.014 =2W多点。

那如果是48V,10A的话呢,这个型号的MOS还能用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是48V,10A的话呢,这个型号的MOS还能用嘛?

一般考虑两倍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考虑两倍以上

因为负载功率比较大了,300W左右,单片机IO口能直接带动MOS管驱动负载么?

网友A:
MOS端再加个三极管驱动 具体电路自己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