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3和stm8s903区别很大吗?

楼主(2014-07-11):
stm8s103改用stm8s903,改了下定时器名称,编译下载后怎么连个灯都点不亮了?这二者区别很大吗?

网友A:
区别不大;
具体参考选型手册:

网友B:
有没有改工程配置里面选择的芯片类型?还是稍微有一些差距的,仿真一下,看看TIM的寄存器的值,用的什么编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