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us总线

楼主(2014-07-11):
请问,集中器与水表间采用M-Bus总线通信,集中器与水表间都从总线取电吗?那总线上的电由谁供,36V和24V压差从何处来。
比如:TI的M-Bus芯片TSS721A :

  其中,VDD是这款芯片向外供电的引脚,它自己没有供电引脚,那它自己工作需要的电从总线上来,那总线上的电从哪里来?

楼主:
3种供电方式我知道,我只是想知道总线上的24V、36V电从哪里来的?仅此而已。。。总不会是从CPU的UART串口经过TSS721升压传到M-Bus总线上的吧。

BUSL1和BUSL2,即M-bus总线上电从哪里来的?是由抄表终端提供到总线上的,还是由水表提供到总线上的?TSS721的VCC管脚是它自己向外提供电源,而不是抄表终端系统电源给TSS721供电的管脚。好像水表也没有供电电源,M-bus总线上电到底从哪里来呢。

网友A:
哈哈,顶气啥,袍哥人家,绝不拉稀摆带

网友B(2015-01-27):
www。chinaaet.com/article/217325    一篇介绍MBUS采集器的**,应该会对你有帮助
。。。。。。。。。。。。我没有权限发表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