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一款DC/DC升压芯片

楼主(2014-07-11):
各位大神们,求推荐几款升压芯片,规格要求如下:
输入电压:9-24VDC
输出电压:40-60VDC
输出恒流:20mA
效率85%。。。
要求用BOOST电路。

网友A:
3843加358,或者34063加358

网友B:
想用3843做到85%效率?别梦想了!
这个条件及要求,基本没有几个IC能满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用3843做到85%效率?别梦想了!
这个条件及要求,基本没有几个IC能满足的。 ...

效率不要求了。请问哪款可以做到呢?

网友C:
3843完全可以做到这个效率。

网友B:
3843 光静态电流就十多mA了。

网友D:
34063还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