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大家看看这个电路

楼主:
请问下图Q17在电路里起到什么作用?
控制信号为1k的脉冲信号:

图1

图1

楼主(2014-07-14):
自己支持一下

网友A:
正半周两个管子导通到地,C139通过R131放电;
负半周两个管子截止,R129、C139、D23给C14充电;
如此反复,如果有脉冲的话,C14会充电到4V多。
没有脉冲的话,C14不被充电。

网友B:
自己搭出来试试吧。看看有它没它有什么不同。

网友C:
分立器件看门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半周两个管子导通到地,C139通过R131放电;
负半周两个管子截止,R129、C139、D23给C14充电;
如此反复, ...

请问大侠 C139不通过R130放电吗?
当不接R131时C14输出电压为2.6V
接上R131时C14输出电压为4.2V
难道Q17这边电路是升压作用?

网友D:
Q17 不是升压的作用可能是使协助放电的作用!
当不接R131时 。三极管导通期间,放电电阻为r130 放电时间t=rc=24ms故一个周期内放电不完全即下个周期到来时电容C139两端有压差,
三极管截止时刻器件电路通过C139、D23给C14充电,电压为5*(51/52)-0.7- Vc139 < 4.2V

接R131时 三极管导通期间,放电电阻为r130//R131 放电时间t=rc=0.00046ms故一个周期内将C139的电放完全,
三极管截止器件电路通过C139、D23给C14充电,电压为5*(51/52)-0.7 = 4.2V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侠 C139不通过R130放电吗?
当不接R131时C14输出电压为2.6V
接上R131时C14输出电压为4.2V

C139通过R130放电,但阻值大、放电量小。R130用途在于关机时对C139放电。
当不接R131时C14输出电压为2.6V,这个没有负载吧?
Q17这边电路的作用就是在另一半周给电容提供放电回路,否则正半周不能充电。

网友E(点评):
电容只是一个耦合而已。跟充放电电路没关系。

网友E:
两个管子并联运行均分功耗。
高电平的时候,两个管子都导通,共同承担导通功率。低电平的时候,两个管子同事截止。

网友F:
C139短接即可替换Q17及电路的作用。而且输出波形更好。Q17及其电路不过画蛇添足。

网友G:
Q17是个开关,不能少。 直接短路电容少个状态。

工作lymex说的很具体了,这两只管子不是并联,是对电源的开关和对地的开关。 0.47u电容与1k电阻和51k电阻的时间常数差的很远,楼主你的1k脉冲正好落在中间。

网友E(点评):
对电源的开关和对地的开关?愿闻其详。

网友F:
引用 网友G:
Q17是个开关,不能少。 直接短路电容少个状态。

工作lymex说的很具体了,这两只管子不是并联,是对电源的 ...

直接短路C139,取消Q17及其外围电路,会少个什么状态?谢谢。

网友G:
电容这种应用,利用的是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状态1, Vc=V1-V2,然后出个状态2, Vc保持不变,V1+deltaV,V2接个高阻点,这时V2变成V2+deltaV。

其实不太明白你说的直接短路C139是什么意思了,把C139直接短接到地?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电容这种应用,利用的是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状态1, Vc=V1-V2,然后出个状态2, Vc保持不变,V1+deltaV ...

直接短路C139是什么意思?
答:就是取消C139,然后用导线将Q16的集电极与R130的上端直接连接。

网友G:
没具体做这个电路的应用,如果直接把电容短路,或许少了定时功能。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没具体做这个电路的应用,如果直接把电容短路,或许少了定时功能。

这个电路哪来什么定时功能。楼主电路就是判断DSP的1k脉冲有无输出。有脉冲为高,无脉冲为低。

网友G:
也许吧,或许都不要直接脉冲连上输出的电容就好了

网友F(点评):
脉冲输出直接连RC低通滤波就好了——这个正解!不是也许、或许

网友G:
这个电路我不清楚它的应用,是以为它最后接到的还是0.47uF的电容。 如果这个电容是其他值,你再看看你的电路和原来的电路还一样么? 比如说需要的CLK_OK是2VCC或者1/2VCC,原来的电路只需要调整一下C2。

这个电路有点像简化的开关电容电路,省掉了一个运放,用51K电阻牺牲点精度。奇怪的是选择的增益为1,就像你说的,直接过去就可以了;另一个地方的在芯片中这种电路的精度非常高,但是板级分离器件没有这个优点。在模拟中我们喜欢用除法控制离散,而乘法RC的离散就非常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Q17 不是升压的作用可能是使协助放电的作用!
当不接R131时 。三极管导通期间,放电电阻为r130 放电时间t=r ...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谢谢!

楼主(2014-12-20):
引用 网友H:
因C139放電,則Q17集极為負電壓,因此Ib2如圖所示方向。
如果將Q17的集射极對調,其效果差異很小。 ...

放电回路电流为什么会从地回流到电容C139负极呢?请指导

网友I:
改变C139耦合输出幅度的,Q17截止时输出幅度是5V,Q17导通时是2.5V。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电回路电流为什么会从地回流到电容C139负极呢?请指导

呵呵,放电就是把正电荷流出正极,电子流出负极啊,没回路怎么流出啊,你前面的那个51k的回路放电时间太长,所以加一个放电回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