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8显示端口故障

楼主(2014-07-11):
C:\dvsdk_1_11_00_00_DM648\pspdrivers_1_10_00\packages\ti\sdo\pspdrivers\drivers\vport\src\vportdis.c里面:

   /* reset video port */
    chan->vportRegs->VP_CTL = CSL_VPORT_VP_CTL_VPRST_MASK;                        1

  /* enable video port */
    chan->vportRegs->PCR |= CSL_VPORT_PCR_PEREN_MASK;

    while (1)
    {
        vpCtrl = chan->vportRegs->VP_CTL;
        if (!(vpCtrl & CSL_VPORT_VP_CTL_VPRST_MASK))                                                   2
        {
            break;
        }
    }

端口初始化时VP_CTL为0x4000,CSL_VPORT_VP_CTL_VPRST_MASK为0x8000,执行完上面第1句后,VP_CTL变成0xc000。 VP_CTL的最高位VPRST表示复位使能位,这样导致第2句一直是死循环。ti文档说VPRST 位会自动清0Auto-cleared after reset is complete.The VPRST bit may take several clock cycles to clear to 0。请问这个可能是什么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啊?

网友A:
软件不能清?

网友B:
关于手册上说的能够自动清零   一般与硬件关系不大   只要它被置一了    不需要用户自己去写零
满足条件后自动清零

楼主:
已经解决。硬件问题。复位清0需要VPxCLK0时钟输入。硬件中VPxCLK0作为输出,而真正作为输出的VPxCLK1反而空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硬件问题。复位清0需要VPxCLK0时钟输入。硬件中VPxCLK0作为输出,而真正作为输出的VPxCLK1反而空 ...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