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一下stm32f103rbt6能测量的最小脉宽是多少?

楼主(2014-07-11):
请问一下stm32f103rbt6能测量的最小脉宽是多少?一般情况下能能测多少的脉宽啊?不用把单片机配置成72MHZ的模式能测多少的脉宽? 能测到 0.56us的脉宽嘛???

网友A:
理论值接近定时器或PWM输入的频率(时间的倒数);
为了提高抗干扰,总要滤波,还有代码的效率;
0.56uS应该问题不大;
你最好自己试下;

网友B:
输入捕捉最大频率就是可以设置为72MHz的,分辨率就是1/72M的即13.8ns,所以0.56us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如果禁止捕获滤波器, 那么就看边沿检测器一个有效的边沿的检测的时间,
这个数据在数据手册好象没有清楚的表述,
从外部时钟模式控制波形图上看, 应该为至少一个 定时器时钟.
那么如果是 TIM1 可以工作在 72MHz, 应该能分辨出最小 13.8ns 的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