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e1单片机接口问题 spi

楼主(2014-07-11):
nrf24le1单片机接口问题 spi
问题:nrf24le1q32 单片机支持标准spi,手上有一个ic采用两个引线的半双工spi,不知道标准的spi可否兼容 两个引脚的spi
单片机要读写IC
Ic的datasheet说读数据时mcu向ic写完数据后的把MOSI引脚设为高阻态,IC自动像MOSI引脚返回数据,如何标准SPI如何接受这个数据。?

楼主:
求大神顶贴

网友A:
nRF24LE1不是射频发射芯片么?一般spi是和单片机通信用的。你想用它做什么?你另外那个IC是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nRF24LE1不是射频发射芯片么?一般spi是和单片机通信用的。你想用它做什么?你另外那个IC是什么东西? ...

他有个全双工四线spi借口 我定外有个两线spi半双工的传感器 要接到nrf24le1上 让他把传感器数据读出来 通过RF 发送到主机上。不知道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楼主:
他有个全双工四线spi借口 我定外有个两线spi半双工的传感器 要接到nrf24le1上 让他把传感器数据读出来 通 ...

他是单片机自带RF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他有个全双工四线spi借口 我定外有个两线spi半双工的传感器 要接到nrf24le1上 让他把传感器数据读出来 通 ...

没见过这样用的。理论上可以。
一般nRF24LE1只是用来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