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5V1A的开关电源输出有尖峰脉冲

楼主(2014-07-11):
5V1A的开关电源输出有尖峰脉冲,怎么都弄不掉,

楼主:
测试的时候用的5殴的水泥电阻并联10UF电解电容和0.1UF的瓷片电容测纹波的

网友A:
加LC滤波就OK了。

网友B:
原理图上D3 D4 型号多少?
你实物用的哪个?

网友B:
原理图器件参数干嘛隐藏啊,

网友C:
一楼献出原理图就很伟大了,我佩服。

网友D:
可以尝试3L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上D3 D4 型号多少?
你实物用的哪个?

Schottky Diode,SB540 5A40V DO-201
实际用的是单个SB54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尝试3L的方法

3L什么意思,请指点

网友E:
芯片是否工作在最佳状态?…各吸收回路单元参数是否合理?…

网友F:
这些尖峰是怎样产生的?

网友B:
输出 C6 C7 之间串个电感

楼主(2014-12-18):
测量时并联的10uF电解电容ESR太大,选耐压低的就好了,ESR即Equivalent Series Resistance(等效串联电阻)

网友G:
引用 楼主:
测量时并联的10uF电解电容ESR太大,选耐压低的就好了,ESR即Equivalent Series Resistance(等效串联电阻) ...

其实有很多种方法都可以减少这个尖峰的,遇到这种情况,最好是做多方面的尝试,总有办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