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QUARTUS II 12.0 的SignalTap ii logic analyzer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4-07-11):
JTAG我是连接好了的,而且也在跑程序。但是为什么这个地方(图上的最上面的黄色区域)显示无效的JTAG配置,郁闷了,也看不到波形变动。问题在哪里呢?

网友A:
1.scan chain一下,看看JTAG有没有问题
2.如果JTAG没有问题,重新编译一下,然后烧写就OK了

网友A:
另外,你的trigger condition好像没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scan chain一下,看看JTAG有没有问题
2.如果JTAG没有问题,重新编译一下,然后烧写就OK了 ...

JTAG没有问题,我一直在在线写程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JTAG没有问题,我一直在在线写程序。

才发现许MM是玩FPG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才发现许MM是玩FPGA的...

哈哈哈。。。小狼,眼睛尖了,我刚开始玩,很多不懂呢哎,每次接触一个东西都要头疼好久。我记得你会了是不是?我今天一定要把这个逻辑分析仪搞定呀,我想用时序看的更好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小狼,眼睛尖了,我刚开始玩,很多不懂呢哎,每次接触一个东西都要头疼好久。我记得你会了是 ...

哈哈  那还是学生时代的事了  现在已经不玩这东西了 精力不够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JTAG没有问题,我一直在在线写程序。

那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反馈一下,也许我可以帮你解决呢?trigger condition看样子你应该是设置了,那么你采样的波形频率是多少,采样频率又是多少,要满足香农定理哦。

楼主:
逻辑分析仪是说采样频率吗?听着别扭的呵呵。。。逻辑分析仪不就是把我们的数字信号反应成图形语言吗,触发条件对就可以吧。关键我对这个软件模拟逻辑分析仪的用法还是有点懵懂。貌似是解决了,但是还是波形不正常,而且也看不到动态变化。luyaker你的QQ多少,能私聊不呵呵。。。

楼主:
看看这两个图,有时候会冒出说我的触发条件不满足。我随便按其他键,就又有数据了,关键这个数据不对。明明我的LED0是高低电平建个的。这上面一会儿采样的是高电平,一会儿采样的是低电平。肯定是不正确的。

楼主:
还有没有大牛会这个的呀,卡在这里了,真难受。

网友C:
采样时钟多少?频率不能太高,太高波形会不正常。

网友D:
存储深度加大些(^o^)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呵呵。。。

那还不给我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还不给我分。。。

给了:L

网友E(2016-01-15):
我用signaltop进行仿真时,点击仿真后,没有波形出现,而且instance的状态是等待时钟,我就很纳闷,我明明已经设定了系统时钟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求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