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官网的器件怎么不支持Cyclone II系列的了

楼主(2014-07-11):
最近想学FPGA了,在网上用一块ARM开发板和网友换了一块黑金的FPGA开发板,芯片是Cyclone II系列的 EP2C5Q208c8。随后在官网下载了网络版的QuartusII14.0版,使用的时候提示没有安装器件库。又到官网上下载器件库,但是在官网上找不到Cyclone II 系列的库啊,求指教。
官网网址:http://dl.altera.com/?edition=we ... load_manager=direct

网友A:
quartus 13.0支持,13.1及14.0不支持。只能使用之前的版本。

楼主:
按正常逻辑,开发软件一般都是向下兼容器件的,也就是软件版本越高,支持的器件越多,QuartusII却是个例外,软件版本越高支持的器件越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quartus 13.0支持,13.1及14.0不支持。只能使用之前的版本。

确实,QuartusII这个软件怎么是版本越高,支持的器件越少呢,印象中的软件都是版本越高支持的器件越多才对,Quartsus真是个异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QuartusII这个软件怎么是版本越高,支持的器件越少呢,印象中的软件都是版本越高支持的器件越多才 ...

不是这个原因,如果按你这样的思维下去,好在altera,品种还不算太多,否则安装包将变的具大,但开发的人只需要其中的几种就够了,不仅仅是altera,ACTEL也一样。他不是支持的越少,一般会先提供新的产品库,再慢慢的增加有市场需求的进去。那IAR开发环境还分8051和ARM好几种呢,集在一块那得多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这个原因,如果按你这样的思维下去,好在altera,品种还不算太多,否则安装包将变的具大,但开发的人 ...

不是这样,Altera自己的器件,而且都是差不多的架构,应该同时支持才是。而你所提到的IAR,确实包含很多变种,但是每个变种都是不同的架构,就拿IAR for ARM说,几乎支持所有知名公司的ARM7 ARM9 ARM11 CM0 CMO+ CM3 CM4 CA5 CA7 CA8等等。

网友(2017-05-10):
楼主解决了吗?我在官网也下载不了,网页链接总是报错?

网友C:
请问大家有没有办法在新版上添加Cyclone II的支持呢

网友D(2019-05-14):
飓风2淘汰了,用max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