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为什么MCU内部模拟部分不设计成正负双电源?

楼主(2014-07-11):
MCU大量的应用在电力系统设备上,基本都要用交流采样的方法测量电网电压电流信号,而电网的电压电流信号都是双极性信号,如果用MCU内部AD测量,必须把双极性信号通过电路变换为0V以上的单极性信号,目前大多数主流的MCU内部AD都是3.3V供电,因此,输入交流信号的动态范围就很小。

网友A:
应该和成本,生产工艺有关吧

网友B:
如果依楼主所言一是投资大,二是管理上增加难度了。

网友C:
单电源能解决问题,何必双电源

网友D:
"MCU大量的应用在电力系统设备上"
这句话就不对,

网友E:
有支持差分的MCU

网友F:
我也觉得是成本和稳定性问题~~~

网友G:
毋容置疑是成本和性能的问题了,这还用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