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2F1501能用pickit3仿真吗?

楼主(2014-07-11):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需要仿真头!

网友B:
貌似是新片子

楼主:
Pic有没有不用仿真头直接pickit3仿真的8pin的Mcu?

网友A:
引用 楼主:
Pic有没有不用仿真头直接pickit3仿真的8pin的Mcu?

8pin的就6个I/O口  仿真就要用到3个I/O  剩下3个I/O可以用  你说呢:lol

网友C:
别的我不知道,12F1822就可以不用仿真头,Pickit3直接仿真,断点数1个,但是可用IO太少,感觉意义不大
记得仿真时有个选项,俩按钮,让你选择连的是仿真头还是1822芯片

网友D:
虚拟仿真
MPLAB IDE SIM
或者PROTEUS

楼主:
谢谢zhimagod的回复

网友E:
当你编写和调试代码时不依赖于在线仿真时,就一切都无所谓,而且代码的编写速度和质量都将大幅度提高。

网友F:
顶楼上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