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晶振的一个参数Turnover Temperature

楼主(2014-07-11):
如上图,谁知道Turnover Temperature是什么参数?

网友A:
应该是测试温度,你是做晶振?

网友B:
温度曲线的顶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曲线的顶点?

你这理解,有点意思。说不定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测试温度,你是做晶振?

翻译过来是测试温度?不是、产品上的晶振出了问题,负责研究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翻译过来是测试温度?不是、产品上的晶振出了问题,负责研究一下

就是频率随温度开始上升但后来下降的转折温度,即峰值温度,此处斜率为0,也就是零温度系数温度。
这个温度每个晶振不同,而测试温度都是固定的。
测试一般至少选三个温度值,然后可以计算出零温度系数温度。

你是对的!

楼主:
                          终于明白了!

一般不可能有这么完美的一阶曲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终于明白了!

你根本没明白!
看科罗文晶振的曲线图,图中纵坐标是频移(ppm),横坐标是温度,图中4条曲线交点处就叫turnover 温度。

网友D:
注:编号为3的曲线,有些场合比编号为0的好。

网友E:
就是拐点温度的意思。
2个图都是对的。上一个抛物线的是音叉型的;xukun977给出的是AT切的晶振。

图上已经标明切割类型SC IT,AT型的图上面没贴出,但形状雷同。

网友A:
都是高手,分析的很正确,有做TC和OC晶振的多交流一下

楼主:
楼上都是高手前辈,请受小弟深深一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