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atmega16的D/A转换问题

楼主:
   查了很多关于测量电压的avr资料,也看了几本书,发现基本所有的例子都是基于需所测电压的基准电压与电路板的电压一致的条件下,但是事实上在测量电压的时候,输入的电压的基准电压不一定是0V(我的理解是电压是电势差而不是电势),也有可能输入的电压的电源是独立的(即与单片机的电路是分开的),另外一种可能是两者电源是一个电源,但是单片机的供电是主电源通过降压稳压之后得到的,这时候要测主电源的电压,我觉得就不能简单的把单片机的GND与主电源的GND相联。

我在中国知网上查到这样一个电路图

这个电路图实现了-19~+19V的测量,但是看他的电路图,还是没法测量干电池的电压
         那么应该如何利用单片机的数模转换功能来测量任意电路电压(比如干电池的电压)呢?

网友A(2014-07-12):
avr没有模拟地和数字地的区分

网友B:
模拟信号的隔离输入技术
也可以用差分输入方式

网友C:
avr 内部AD可以差分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