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为什么波形这么难看啊

楼主(2014-07-11):
低通滤波器,波形这样正常吗?

网友A:
当然不正常。
输入为有正有负的交流,而你使用了单电源。

网友B:
是单电源又饱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正常。
输入为有正有负的交流,而你使用了单电源。

原来是这样啊,唉,为毛书上都没有标电源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啊,唉,为毛书上都没有标电源的啊

书上默认输入信号瞬时值总在运放输入允许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书上默认输入信号瞬时值总在运放输入允许范围内。

那应该给运放加多少的电源啊

网友A:
你选定的运放是LM358,LM358允许的最大电源电压是32V(8脚到4脚),通常电源电压用系列值正负15V或者正负12V,尽量让该运放与该电路板上其它器件共用电源。当然,低到正负5V也不是不可以,但输出幅度往往不够用。

网友C:
超出运放的共模电压范围,造成相位反转。用正负电源供电没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超出运放的共模电压范围,造成相位反转。用正负电源供电没有问题。

为何相位会反转?

网友E:
相位只是偏移了。并没有反转。低通滤波本来就会是相位偏移的。电容的作用会使其如此。实处饱和了。电源只是单电源能不饱和吗。又没有偏置何况,改双电源或者加偏置。

你看蓝色的底部,应是平台才对啊,而是反过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为何相位会反转?

这是OP内部电路决定的,也就是状态不能确定的,内部的节点逻辑关糸混乱导致的。

网友F:
电源用正负电压供电试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为何相位会反转?

因为楼主使用了输入级为PNP管的运放LM358,其它类型运放则可能输入超出允许范围时输出不反转,波形仅为一平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E:
相位只是偏移了。并没有反转。低通滤波本来就会是相位偏移的。电容的作用会使其如此。实处饱和了。电源只是 ...

原来你说的是蓝色地步的反转。以为是总体波形的相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相位只是偏移了。并没有反转。低通滤波本来就会是相位偏移的。电容的作用会使其如此。实处饱和了。电源只是 ...

采用电阻分压法偏置的话,单电源是可以了,但是输出也加上了直流电压啊,输出应该怎么处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相位只是偏移了。并没有反转。低通滤波本来就会是相位偏移的。电容的作用会使其如此。实处饱和了。电源只是 ...

如果给op接一个电源,电源正端接正端,负端接负端,可以吗,有什么问题,我把这个电路直接接了一下,仿真波形变的好了许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采用电阻分压法偏置的话,单电源是可以了,但是输出也加上了直流电压啊,输出应该怎么处理啊? ...

如果不需要频率响应一直到直流,而且一定要用单电源,可以考虑输入输出都加电容,同时电阻分压偏置。
不过,总不如采用双电源方便。

网友E:
引用 楼主:
采用电阻分压法偏置的话,单电源是可以了,但是输出也加上了直流电压啊,输出应该怎么处理啊? ...

加电容,或者用二极管降压去掉直流偏置。不过这个方法得要求二极管降压比较精准

网友G:
建议采用正负8V以上电源,上述图没有提供适当偏置,只能采用双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