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求教FM8PE53的SLEEP就复位帮检查具体怎么用这个指令

楼主(2014-07-11):
现在一执行到SLEEP就复位了,看的仿真器

        clrwdt     ///喂狗
        nop
         bcr inten,7 //关总中断
         movia     15          //wdt使能
        option
        sleep             //睡眠
        nop
        nop
        nop
          movia     7
        option
        clrwdt

        nop
        nop
           bsr fse
      bcr  fse
      bsr fse

资料不是说GIE清零就执行SLEEP后面的指令吗,试了几个方法都无效,请问各位实际怎么用的:)

网友A:
不要用仿真器看。
执行SLEEP后都没时钟了,仿真器还怎么看。

楼主:
你的意思直接烧录IC?
难道一到SLEEP就复位是仿真器的原因?不过看PD TO位都有变化哦。直接烧IC那还怎么调试

网友A:
看门狗还在工作,SLEEP后复位很正常。

网友B:
价格低,品质好,用着方便的单片机(中颖单片机),家电巨头美的,苏伯尔都在用,快来加Q2714266616,了解详情吧,他能给你带来惊喜。

网友C(2016-01-29):
你好,我是刚接触这个芯片的,你能不能把8PE53的头文件发给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