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刚设计的电源空载电压正常,带载就烧MOS管

楼主(2014-07-11):
刚设计的一款开关电源输出5V 6A 用的OB2263配5N60的MOS管  变压器用的EE-28*20的变压器,初级60砸 Lp=600nH  次级5砸  反馈12砸  焊好板子后电压调制5V正常,一带载就烧MOS管。求大侠指点迷经。

楼主:
不知道变压器初级和次级反相了会是什么现象

网友A:
反激式开关电源,要求相位正确。

楼主:
已经解决了,变压器的初级相位反了,改过来就好了!

网友B:
不对吧?…初级相位反了、上电就炸机!…还能等你什么空载和挂载!…哈哈

网友C:
变压器相当讲究呀。

网友D:
带不起负载但空载正常,基本上都是相位的原因

网友E:
看看是不是吸收回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