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实现软件保护掉电**

楼主(2014-07-11):
各位大神,单片机如何实现软件保护掉电记忆?别笑哦!不懂就是不懂,多像大神学习就是了!

网友A:
软件保护掉电**是什么意思?

网友B:
     PIC和合泰等一些单片机在断电后,虽然CPU不工作了,只要电解电容能给单片机VDD维持一定电压,RAM中数据就不丢失,再上电根据那些RAM数据来恢复。如下为PIC单片机的参数说明:

网友B:
《单片机应用程序设计技术》周航慈中有51单片机的掉电保护说明。

网友C:
定时判断是否掉电,如果是,先关闭外围可能耗电的设置,转入数据保存。
关键点,循环判断的时间要选择合适,单片机供电保持电容也要合适,必须保证有足够的能量和时间来保存数据,同时兼顾系统的运行资源。

网友D:
实际一般是先**再掉电(改变就保存,那就可以随时掉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应用程序设计技术》周航慈中有51单片机的掉电保护说明。

谢谢分享!已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时判断是否掉电,如果是,先关闭外围可能耗电的设置,转入数据保存。
关键点,循环判断的时间要选择合适 ...

按您的意思有点理解!谢谢!: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C和合泰等一些单片机在断电后,虽然CPU不工作了,只要电解电容能给单片机VDD维持一定电压,RAM中数 ...

谢谢你!我就是从事小家电行业的,用十速的!

网友E:
3L的方案好。
不用担心意外掉电了

网友F:
围绕“RAM 中数据不能丢失的原则”,软件,硬件都要有设计。

网友G:
看可靠性要求了。。
一般要求不是很高使用RAM数据 电压维持的功能就行了
目前我们的MCU在小家电上 都是这么干的。 只要VDD上接个电容就可以了。不需要做现场的保护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看可靠性要求了。。
一般要求不是很高使用RAM数据 电压维持的功能就行了
目前我们的MCU在小家电上 都是这么 ...

印象中有些电压力锅项目用三星的单片机加电容可以达到2小时的断电保护。

网友H:
如果只是单纯的软件保护,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使用AD检测VDD电压情况,也就是LVD功能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看可靠性要求了。。
一般要求不是很高使用RAM数据 电压维持的功能就行了
目前我们的MCU在小家电上 都是这么 ...

这样做能保持多长时间啊?

网友J:
掉电的时候得有后备电池支撑一会儿  然后软件保存好重要数据之后就可以关机休眠了

网友J:
还有一个方案  就是用纯软件实现  具体查阅数据库系统是如何应付掉电时的数据一致性问题的

网友K:
先搞个电压检测电路,设置个电压检测点,发现低于这个点,就保存数据,如果不行,搞个法拉电容。有多少数据都可以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C和合泰等一些单片机在断电后,虽然CPU不工作了,只要电解电容能给单片机VDD维持一定电压,RAM中数 ...

那得多大的电解电容哪!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得多大的电解电容哪!

电压降低到2V以下后MCU是不运行的,这时候MCU消耗电流很小,其它电路设计好就能让电解电容维持1.XV电压很长时间的,我们有项目用两个100uF 电容和合泰单片机方案可以实现1小时以上掉电保护时间。

网友L(2016-05-23):
现在就在找这个资源呢

网友M:
我们的MCU是Flash的,带触摸,带LCD/LED驱动,直接外挂32.768晶振,经常开发一些带现实的产品案子,Flash芯片空间很大,可以隔一块做EEPROM的,如果做时钟产品,还是需要用备用电池的

网友N:
锦锐科技功耗能做到多少带LCD驱动

网友O(2017-06-30):
俺正在做这功能,有哪位大神可以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