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 为什么手机3.6v还能工作,gprs3.8v就没法工作了啊

楼主(2014-07-11):
一般是DCDC还是什么,用什么型号的元件呢

网友A:
电路设计不合理
贴你图来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设计不合理
贴你图来说话

3.8v gprs不工作是淘宝卖家说的,他卖的gprs模块,他说锂电池直接供电,电压低于3.8v模块就关机了。

网友B:
电源内阻太大,带负载能力不够
一般GSM模块在GPRS交换数据瞬间电流超过1.5A
合理的电源设计在3.4V也能正常工作,这个可以看模块手册的介绍

网友C:
这个是不是你电路设计不合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不是你电路设计不合理啊

电源电路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内阻太大,带负载能力不够
一般GSM模块在GPRS交换数据瞬间电流超过1.5A
合理的电源设计在3.4V也能正常 ...

3.4v也能正常工作?!是怎么做到的啊,我用的锂电池,手册说3.4v以下就关机了,通信瞬间电流超过1.5A,电压降可能达到0.3v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电路是这样的

一看这个电源电路 这个模块就不值得你购买

网友A:
好好研究下 900硬件手册才是王道

网友D:
关键是电源的驱动能力,用一般小电池时要加DCDC。

网友B:
引用 楼主:
3.4v也能正常工作?!是怎么做到的啊,我用的锂电池,手册说3.4v以下就关机了,通信瞬间电流超过1.5A,电 ...

5V降压串一个1N4007和SS34有问题的
你可以修改并2个1N4004(不要用4007),一般压降0.5~0.7V,符合模块最高限制电压
滤波电容改为2200uF
这样保证瞬间电流供应

楼主:
我是用的锂电池啊,还是考虑dcdc方案或者数据手册说的低ESR旁路电容方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