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些关于CAM350和ALLEGRO之前的问题。

楼主(2014-07-11):
做了一个电路设计,设计制式为英制,设计精度为2.
出gerber时的数据格式为2.5,前省零。如图
CAM350导入Gerber数据时,同样设置。如图
但导入数据后,进行间距测量时,有些不对,显示值为实际值的1/1000如
实际值应该是5mil.
CAM350中,设定->单位及数度调整设置如下。
想问一下,在上述整个流程中,哪里有错误,哪里理解有误。
小的在此先行谢过。

网友A:
实际值是一样  5mil=0.005inch  ,实际测量值是inch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值是一样  5mil=0.005inch  ,实际测量值是inch单位

谢过。也就是说这样的设置是没有错误的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过。也就是说这样的设置是没有错误的是吧

设置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