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音频口转红外电路

楼主(2014-07-11):
这是一个插在耳机口的红外遥控电路,因为手机音频最大只能到20K,红外需要38K,所以现在
我是从右声道取电,升压稳压给门电路芯片供电的,大概3V 1-3ma,
左声道输出音频信息,19K正弦波 ,经过LM393转成19K方波,然后方波在去倍频成为38K方波 驱动红外。
没有用乘法器

我想问下这个电路看上去有问题嘛?
红外驱动是20MA,是从左声道输入的音频信号驱动的,这个信号幅值不同的手机幅度不一样,有1.2的 有0.2的
我现在有点担心 比较器,如果某个手机的音频信号只有0.2或者0.3v 这个有可能一个比较器那边干扰都会触发
有什么好方法吗?不想用迟滞比较器 试过了 不理想
另外问个问题。
输入端音频信号,19KHZ的 在开始和结尾会有也是19K频率 但是幅值很小 0.2V左右的正弦波,观察了很多手机都是这样,
这我就为难了 ,也是19K 我怎么率啊,而且除了一头一尾中间的是我要的,如果不率的化,比较器肯定会翻转,最后担心产品一致性不好
麻烦大家指点指点 非常谢谢 不对的地方尽管提

网友A:
你这个方案看似很叼,其实很傻,设计之前先查查别人是怎么做的

淘宝大量卖的耳机口遥控,就两颗红外LED反向并联,19Khz正弦驱动,每个周期可以让LED亮两次灭两次,正好就是38Khz,可以稳定使用,并有通用的APP。

如果想做的高端,就用低功耗MCU,可以智能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方案看似很叼,其实很傻,设计之前先查查别人是怎么做的

淘宝大量卖的耳机口遥控,就两颗红外LED反 ...

感谢您的回复,您说的那个我已经做过了,但是有问题,有的手机只有0.2V输出,不足以导通红外管啊。
现在这个方案 我觉得LM393那边 我没有把握,0.2-0.5V的输入,比较器能正常工作嘛?
还希望大侠多多赐教
谢谢

网友A:
如果说有的手机输出幅度不够,那你就直接变压器升压出来通过限流电阻然后驱动LED就好了啊

网友B:
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