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积分电路中的深度负反馈问题

楼主(2014-07-11):
在积分电路中,如果长时间持续工作,按照积分电路公式,如果输入端电压是正或一直是负,迟早会超过+-5v,这样直接就不会处于深度负反馈状态了,直接输出一直恒压,在上图中不知道我以上的观点正不正确,如果对,我看到很多电路用上图方式来应用积分电路,使二极管导通或截止,以控制整个电路反馈,但如果按照上面的理论,这就有矛盾,不会起到作用,请问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A:
迟早会超过+-5v。。。怎么会超过电源电压,能量特么的不守恒了么

网友B:
看不很明白的,,,求解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迟早会超过+-5v。。。怎么会超过电源电压,能量特么的不守恒了么

误解,是到达5,但这时候已经不是深度负反馈了,然后电压一直会在这个值,不会起到反馈效果了

网友C:
如果单单的是积分电路。到了一定电压值就不变了,但这样确实没有什么含义。但是如果输出加反馈给输入。到达饱和使输入变化那就有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单单的是积分电路。到了一定电压值就不变了,但这样确实没有什么含义。但是如果输出加反馈给输入。到达 ...

求解释,什么意义,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没办法根据输入来计算了呢,那意义和输入还有什么关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求解释,什么意义,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没办法根据输入来计算了呢,那意义和输入还有什么关系? ...

就是说输入应该是变化的波形积分才有意义。一个恒定的值积分积到最后恒定值就没什么意义了

网友D(2015-09-27):
你可以参考我的这个仿真。

网友E:
交流信号,一直有积分作用吧

网友F:
这电路的不太好分析的啦

网友G(2022-04-03):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能讲一下那个二极管是啥作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