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网络阻抗测试仪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7-13):
阻抗测量一般是指电阻、电容、电感及相关的Q值、损耗角、电导等参数的测量。在不知道某个具体黑盒的情况。可以测量这些参数。

网友B:
主要功能网上的到吧,楼主???
下个说明书,应该讲的很详细;

网友C:
在高频电路里,电阻,电容,电感都不能按理想值的算,偏差很大,甚至PCB走线也会影响很大。高频电路里,电容可以变电感,电感可以变电容,电阻也是有电感和电容。
甚至连一个过孔的电感和电容都要算进去。
偏差可以高到50%~200%,如果没有网络分析仪,就很难确定滤波网络,谐振网络,功率匹配网络是否工作在设计的位置上。
比如你设计好的谐振点是433MHZ,如果不调节,实际工作点可能在400MHZ点,这个就偏差多了,降频到中频,可能就在滤波器带外。
低频部分就不需网络分析仪要了,电阻可以做到0.1%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功能网上的到吧,楼主???
下个说明书,应该讲的很详细;

网上我找了  没找到的,这个网络阻抗测试仪是2012年TI杯电子竞赛的题目,这个用途还真是很难找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抗测量一般是指电阻、电容、电感及相关的Q值、损耗角、电导等参数的测量。在不知道某个具体黑盒的情况。 ...

嗯,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高频电路里,电阻,电容,电感都不能按理想值的算,偏差很大,甚至PCB走线也会影响很大。高频电路里,电 ...

嗯嗯,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