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152里面为什么没有TIM5的中断向量irq,我在数据手册里没找

楼主(2014-07-12):
为什么stm8L152中断向量里面没有TIM5的IRQ???

网友A:
27 28
--------------

楼主:
引用 网友A:
27 28
--------------

你这份文件是R6的数据手册对吗?我用的芯片是C6 的,难道C6的TIM5没有中断向量吗?还是C6的数据手册错了?

网友A:
STM8L151x8 STM8L152x8
STM8L151R6 STM8L152R6
----------
你确认一下你用的型号有没有TIM5。。。。。。。

网友A:
152C6没有TIM5

网友B:
没有TIM5,只能换其它定时器;
如果定时器,想办法共用其它定时器;

楼主:
谢谢大家!!!C6数据手册里还真的没有TIM5,

我是在参考手册里面看到有的,所以还以为C6有TIM5呢,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