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485通讯问题

楼主(2014-07-12):
九位数据 第九位为1表示是地址,第九位为0表示的是数据,当为地址的时候我把UCSRA的MPCM置为0等待接收下一次发送过来的数据。。。程序怎么实现(把这一次UCSRA的状态保持到下一次数据接收完成)

网友A:
8位数据不能区分地址和数据吗?

网友B:
485咋还有个数据地址位?表示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8位数据不能区分地址和数据吗?

void jiehsou_data(uchar data)//接收函数子函数
{
   if(start_data==0) //第一个帧头判断
   {
      if(data==0X70)

            start_data=1;

        else

           start_data=0;

   }
  else if(start_data==1)//第二个帧头判断
   {
       if(data==0XEB)

                 start_data=2;

        else

             start_data=0;

   }
   else if(start_data==2)//开始接收数据
   {
      tongbu_word[dataconter++]=data;//保存数据
          if(data==0XFF)//接收到结束标志
            {
                   retval=0xaa;//接收完成数据置位
                   dataconter=0;
                   start_data=0;
                   //return;
                }
   }
}
数据我是一个一个的发给单片机,这么写可以把接收到的数据存储到数组里面么  ,,我是新手,求高手师傅指教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void jiehsou_data(uchar data)//接收函数子函数
{
   if(start_data==0) //第一个帧头判断

可以接收,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