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按键问题

楼主(2014-07-12):
为什么的我的按键程序要按很久松开才有响应??
    if(MUTE)
    {
      delaynms(10);
      if(MUTE)
      {
        while(MUTE);
        if(bitdata.mute==1)
        {
          MUTE_LED1;
          PA_SD0;

          bitdata.mute=0;
        }
        else
        {
          MUTE_LED0;
          PA_SD1;

          bitdata.mute=1;
        }
      }
    }

MUTE为按键 按下MUTE为1 松开为0

楼主:
没人会答吗

网友A:
和你的while(MUTE);
有关吧;

网友B:
while(MUTE)中的MUTE为0才会跳出,MUTE只要是非0,就会一直在执行while(MUTE),所以MUTE值不一定是1,只要是非0,程序就跳不出来,看一下是不是MUTE的值导致的。

网友C:
延时没有问题吧,按现象来说,好像是你按下的时候要经过delaynms(10);后如果还处理按下的状态才可以,你再检查一下吧

网友D:
一般还是建议楼主检测“沿”比较好!

网友A:
现在解决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