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西找不到资料

楼主(2014-07-12):
(无正文)

网友A:
高频的东东。中周用来调高频的。收音机之类的东西这个比较多。可以量下引脚的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叫中周
http://image.baidu.com/i?tn=baiduimage&ps=1&ct=201326592&lm=-1&cl=2&nc=1&word=%E4%B8%AD%E ...

知道是个变压器,可怎么也没搜到这样的变压器,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知道是个变压器,可怎么也没搜到这样的变压器,谢谢

外壳上有印字,则根据印字找
木油,就根据中周用途判断,是465KHz调幅中频还是10.7MHz调频,或是6.5MHz伴音中放用.一般就这几种,当然也有其他用途借用的,这就不好说了.
拍个全身照上来看看,只露个鼻尖很难区分公母,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壳上有印字,则根据印字找
木油,就根据中周用途判断,是465KHz调幅中频还是10.7MHz调频,或是6.5MHz伴音中 ...

上面写的77  和  08

这个东西我用在超声波传感器里,40k和200k用它都成吧,用不到那么高频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写的77  和  08

这个东西我用在超声波传感器里,40k和200k用它都成吧,用不到那么高频率 ...

〓◆ 红外线热释电与超声波遥控电路 237页 清晰书签版 ◆〓
〓◆ 红外线与超声波遥控 449页 6.2M pdf+书签 ◆〓 , 新版二发
〓◆ 实用遥控电路原理与设计速成 335页 5.5M pdf+书签 ◆〓,

恐怕不行,中周最低频率也得465kHz, 改成40kHz,单单加大谐振电容恐怕调不到最佳谐振点.改成200kHz有可能,把并联电容加大调调看,但前提是确认手头的中周是用于中波,若是10.7MHz的调频中周或是6.5MHz伴音中周,则不行,因为里面磁芯,磁帽是高频磁铁氧体材料,导磁率低,达不到40kHz或200kHz所需电感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