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自己画的底板,马上要发过去做了,大家可否给点建议啊

楼主(2014-07-12):
自己画的ARM的底板,第一次画板子,肯定有错误的或没注意到的细节,希望各位大侠能给点建议啊

dxp打开

网友A:
我下来看看,学习下;

网友A:
第一次画,画成这样,也还OK

网友B:
一点拙见:线优化优化,走上层;底层留一个完整的地平面,铺地。这样可能性能比较好

网友A:
:)
1、板子的比例,正方形不太美观,可以考虑接近黄金分割点比例;
2、板子的四周,5~8MM内,最好不要放器件(接插件除外);
3、板子边框附近,不要画线,你正上方画了几根,PCB加工的不好,很容易断线;
4、铺地不完整,很多地方空在那里,放几个过孔,就铺完整了;
5、板子的边框改成45度或圆弧,会好看不少;
6、字符的摆放,有些和器件的丝印重叠了;
7、晶振下面就不要放过孔了,另外晶振的线要短,2根线长度最好接近;
8、器件的摆放也不是很好;
9、走线,尽量短,看你的线很多在走长城,又难看;
     线能粗,尽量粗吧;
10、加上泪滴吧;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A:
补充下:
11、芯片的电源引脚,多加些电容吧;
12、芯片的某些引脚连在一起,不要直接在芯片上,布线的时候直接连在一起;
    可以从焊盘上引出来,芯片的外面再连在一起,要是万一画错了,割线也方便;

网友C:
铺铜够了吗?

网友D:
这是自动布线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是自动布线的吧。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特别是晶振那块,负载电容有点远!

网友F:
参考ST官网板子。

网友G:
第一次这样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板子的比例,正方形不太美观,可以考虑接近黄金分割点比例;
2、板子的四周,5~8MM内,最好不要放器 ...

非常感谢谢你的热心指导,我会再修改修改的。这是自动布线的,手动布线不会,线太多了,会交叉。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谢你的热心指导,我会再修改修改的。这是自动布线的,手动布线不会,线太多了,会交叉。 ...

:)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