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电压转电流电流为啥总有几毫安的浮动。

楼主(2014-07-12):
用下面的图搭了个电压转电流的电路,给定电压Vin为0.95V,   R10为51欧姆,然后让负载在0---1K欧姆之间变化,发现负载阻值越大输出电流也相应大点,负载为0是输出17.89ma,负载为660时,电流为19.64,想问问高手们,
从理论上推导这个电路的电流是不随负载变化而变化的,为啥负载的变化会导致电流的波动呢。我的电源是24V,运放LM324,三极管9014.,

网友A:
先看看你的理论推倒吧

网友B:
估计是你的R5~R8不完全相等,例如R7稍稍大于R8。
·实际电阻总有一定误差的。

网友C:
根本不知负反馈的原理,B点引出的信号必须要加一个高精度的缓冲器,高输入阻抗,低输出电阻,这个电路是做不到高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