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机坏了,想修一下,求帮助!!!

楼主(2014-07-12):
听力耳机坏了,拆开后,换电池,显示正常,扬声器不发声,用万用表测得扬声器的端电压仅0.115V(额定电压1.5V),估计是调声音大小的旋钮坏了,请问这旋钮什麽情况?有图片,正反面!!!!

网友A:
扬声器又不是直流工作的,你测得说明不了问题。
这种电位器坏的几率也是比较小的,顶多是调声音的时候会克拉克拉的不流畅,其次就是那个附带的接触开关接触不好了,开不了机。
你这个调台还用空气电容?赶紧扔了算了

你这个调台还用空气电容?赶紧扔了算了 哈哈!…

网友B:
扔掉换个吧,现在听力耳机也很便宜

网友B:
我上学时,听力都用收音机+耳机

网友C:
赶紧扔了

网友D:
换个吧  又不要多少钱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上学时,听力都用收音机+耳机

我也是,不过好像高考的时候用的是这种的。大学后就自带收音机和耳机了。

网友F:
鹅!…人家楼正练手呢…

网友G:
不如买一个。或者做一个大的功放。哈哈

网友H:
这旋钮确实很低级啊!旋钮上加个大转盘扣在黄色螺栓上就可以了。这种收音机的机构特别简单如果练手的话可以买元器件自己焊一个,非常简单的。

网友I:
换一个调增益的开关,大概就能解决了。实在不行买一个或自己做一个,网上嗨多图纸的

网友J:
自己去买个电位器换一下就好了。1块多钱。

网友K:
那个东西是叫电位器,说的 通俗一点就是可调电阻。滑动变阻器见过没一样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扬声器又不是直流工作的,你测得说明不了问题。
这种电位器坏的几率也是比较小的,顶多是调声音的时候会克 ...

好奇,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K:
那个东西是叫电位器,说的 通俗一点就是可调电阻。滑动变阻器见过没一样的原理 ...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旋钮确实很低级啊!旋钮上加个大转盘扣在黄色螺栓上就可以了。这种收音机的机构特别简单如果练手的话可以 ...

楼主:
引用 网友J:
自己去买个电位器换一下就好了。1块多钱。

网友L(2014-10-03):
楼主真心可以换个新的了啊

网友M:
没有维修价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