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便携式仪器电池选择

楼主(2014-07-12):
各位好,请问便携式仪器电池选择什么类型的电池比较安全?电压12-16V,容量4AH左右。

谢谢!

网友A:
这个只有锂电池可供选择,铅酸、镍氢电池的体积太大,而干电池不可充电。

网友B:
个人比较倾向喜欢聚合物的电池。

网友C:
你的安全的定义是什么?
高低温?机械安全?本安安全?安检?长寿命?长充放电周期?环境安全?
综合看比较安全的二次电池首选是固态电解质的锂电,再下来是卷绕式铅电。

楼主(2016-08-31):
各位好,锂电池空运时很麻烦,请问锂电池装在仪器内部后,要什么资料才能空运?
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各位好,锂电池空运时很麻烦,请问锂电池装在仪器内部后,要什么资料才能空运?
谢谢! ...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OFvUHkK-uu2hgUp6CiP7RL4-sYMEyz6hqZ8uSZTONSVC7-Ve9lbDrotq5txYw_Wgb0-edWZhgSp9OExDygguja

锂电池航空运输要求1. 电池须通过UN 38.3测试[3] 要求, 及1.2米的跌落包装试验
2. 托运人提供的危险品申报文件, 标注UN编号
3. 外包装均须贴9类危险品标签 ,贴有“仅限全货机运输”操作标签 仅限全货机运输

4. 其设计应保证在正常运输条件下防止爆裂,并配置有防止外部短路的有效措施。
5. 坚固的外包装, 电池应被保护以防止短路,在同一包装内须预防与可引发短路的导电物质接触。
6. 电池安装在设备中运输的额外要求:
a. 设备应进行固定以防止电池在包装内移动,包装的方式应防止电池在运输途中意外启动。
b.外包装应能够防水,或通过使用内衬(如塑料袋)达到防水,除非设备本身的构造特点已经具备防水特性。
7. 锂电池应使用托盘装载, 避免搬运过程受到强烈振动,托盘的各垂直和水平边使用护角保护。
8. 单个包装重量小于35 kgs。
9. 航空公司操作注意:
l 仅限全货机运输
l 锂电池空运信息出现在机长通知单上
l 增强机组意识和在紧急情况下的决策可能因此改变
l 告知第一到场人员货舱内电池的种类和数量
l 美国FAA要求锂电池应装载在飞机货舱等级为C级货舱内, 货舱内须有烟雾探测系统, 报警系统, 灭火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