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器件?

楼主(2014-07-12):
(无正文)

网友A:
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楚

丝印 100A 1305应该是个TVS管,但是具体型号不清楚。

网友B:
你都知道是TVS管;
那没必要一定要知道具体型号啊,做TVS的厂家很多;
根据自己的需要选一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都知道是TVS管;
那没必要一定要知道具体型号啊,做TVS的厂家很多;
根据自己的需要选一个好了; ...

没用过TVS管,还不会选型,想直接买和图片上面一样的型号。

网友C:
那么“死板”!…看电路或PCB、的具体位置:器件参数就出来了!…再查手册…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