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LM331电路分析

楼主:
电路如图,不一定正确,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计算,我是采集的温度,经过OP07放大之后给LM331做电压转频率,即VIN331做电压输入,3脚输出给单片机。温度范围0到250度,我的LM331输入最大4伏,LM331各个管脚的电阻,电容怎么计算的,我这个 电路有什么问题?5脚上面加两个串联的二极管有必要吗,有什么作用?

网友A(2014-07-12):
其实你想问的是工作原理吧!查芯片资料、对比此电路,就能知晓一二…设计该电路的人有自负、也有遗憾…他是不会出现的…要是毎个元器件逐个解释、姥姥拉家常、说来话长呀!…

网友B:
LM331的datasheet上面有典型应用电路,同时也有计算。仔细看看datasheet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想问的是工作原理吧!查芯片资料、对比此电路,就能知晓一二…设计该电路的人有自负、也有遗憾…他是 ...

说的有道理,这个电路5脚连了两个二极管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C:
我给你解释一下吧,不过不一定正确,毕竟我都还在努力找工作,有工作机会联络我啊,呵呵。(也可以相互探讨)
Pin5的作用简单地理解为:将电压转换为频率时,单位电压获得的基准频率。(若频率转换为电压要理解为单位频率对应的基准电压)
在Datasheet中,总有一个1.1RtCt,这个是怎么来的呢,来解释一下。
Pin5看进去是一个可置位的比较器,比较的对象是2/3Vcc。置位后Pin5电压为0,复位后开始通过Rt、Ct充电,充电到2/3Vcc再复位。所以电容上的电压V=Vcc{1-e^[-t/(RtCt)],令V=2/3Vcc,即可得到t=1.1RtCt . 可见通过调整RtCt就可以调整基准频率了。
楼主所给的图示中,加了两个二极管后,基准就不再只是和RC相关了,而是变得非常复杂了,而且和温度相关了。
一般,这样情况,定量分析意义不大,只能实际测试来确定基准频率。
我简单定性分析一下。没有二极管时,R25,、R26分压后, R26上的压降约为1.7V,二极管并入后将降低R26上的压降,约为1.3V。
重要的一个结果是,C上充电的终值电压不是Vcc,而是Vcc-1.3  (V),略大于2/3Vcc。忽略二极管在充电过程中的电压变化,C上面充电可以表示为V=(Vcc-1.3){1-e^[-t/(R25C7)},令V=2/3Vcc可以解得基准频率,不过没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忽略了很多要素只是估算值。
这样设计的消极意义:基准频率计算复杂化(是不可计算,只可测量),基准频率受温度变化影响
积极意义:也许存在温度补偿的作用,另外可以看到放电的时间短了,也许能够提高转换速度。

网友D:
现在用这个电路的越来越少了,二极管一般是温度补偿用的。
现在一般用其它更省钱的电路了。

网友A:
楼上言之有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用这个电路的越来越少了,二极管一般是温度补偿用的。
现在一般用其它更省钱的电路了。 ...

你好,这个电路可以用什么电路替换呢,直接去掉也可以吧

网友D:
现在一般用芯片内部的ADC或者软件ADC,比如比较器比较的方式,实现ADC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给你解释一下吧,不过不一定正确,毕竟我都还在努力找工作,有工作机会联络我啊,呵呵。(也可以相互探讨 ...

331电压转频率怎么计算频率啊 用那个公式我怎么和实测的差距很大啊,如果我要提高最低频率应该调哪个管脚的参数,谢谢哈,

网友C:
看了一下,这个IC属于复位型VCF芯片,加的二极管有利于改善线性性。
公式我看一下怎么来的。

网友C:
把测试结果贴出来。把R16短路测试一下有没有改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现在用这个电路的越来越少了,二极管一般是温度补偿用的。
现在一般用其它更省钱的电路了。 ...

二极管是如何温度补偿的?

网友D:
二极管本来就是温度敏感器件,随着温度上升,上面的压降变小。

网友E:
那旁边为什么还要并联一个1K的电阻?
压降变小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D:
输出脉冲电路,无非就是RC充放电,改变等效R电路,可以改变频率,内部改变触发门限,可以改变频率。
这个等效R和温度有关,你说呢?

网友E:
大概意思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