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N74LVC244A能用5V供电么

楼主(2014-07-12):
画现在的时候失误了。仓库里有2中244,宽体的LVC3.3V和TSSOP窄体的HC244。
结果阴差阳错封装搞反了。

看了规格书LVC244绝对电压6.5V,推荐工作电压是3.3V。
有兄弟用过5V供电么?

网友A:
你可以查查HC244的规格,对比一下。

暂时应该都是可以的。毕竟6.5V的说法是最大值,而且厂家不承诺保证这个值。

网友B:
可以5V供电的,我有客户的产品就是用5V做VGA 行场同步信号的buffer

网友C:
不可以,LVC器件的额定工作电压最高为3.6V,短时极限耐压是6.5V,在5V下寿命无法保证。器件手册上讲的清清楚楚。

网友D:
楼主应该参考PDF呀。如果板子已经画了之类的只有5V接进来了考虑板子上面加个芯片转3.3的。

网友E:
换74HC244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5V供电的,我有客户的产品就是用5V做VGA 行场同步信号的buffer

确定是LVCY用5V供电吗?

楼主:
不是换个芯片这么简单啊,仓库里244已经有3种物料,我再增加一种说不过去啊。
实在不行就改板换个封装。

网友F:
发现PCB封装错了,改板就好了,所以评审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发现PCB封装错了,改板就好了,所以评审很重要。

说的对评审很重要。,中途是有评审的,板子时同事画的,我提出了封装不对,让他去改。改好后放在共享下面,第二天我忘了这件事,对板子小改动后就发出制板,导致出错。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说的对评审很重要。,中途是有评审的,板子时同事画的,我提出了封装不对,让他去改。改好后放在共享下面 ...

有评审,还得有流程。
评审要有检查列表,一一对应检查,是否有违反的。
要有评审结果输出,检查评审的意见是否得到落实,是否已经修改。
最后,发板前需要关键人员签字。

网友G:
最怕画错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评审,还得有流程。
评审要有检查列表,一一对应检查,是否有违反的。
要有评审结果输出,检查评审的意 ...

谢谢指导,非常专业。
流程,列表,检查,结论,签名
从今天起我们的PCB就按这样的流程评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定是LVCY用5V供电吗?

是超规格使用,严谨点,还是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