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为什么手机3.6v还能工作,而gprs模块3.8v就没法工作了

楼主(2014-07-12):
如果一般手机是用DCDC升压到5v再降压的话,怎么我在手机内部没看到DCDC需要的大电解电容和电感呢

PS:
3.8v gprs不工作是淘宝卖家说的,他卖的gprs模块,他说锂电池直接供电,电压低于3.8v模块就关机了。
但是手机3.6v还可以工作啊

网友A:
电源管理芯片…与所谓GPRS模块是两种东西、没说锂电池不是东西!…

网友B:
他那模块不好。

楼主:
sim900的模块啊,电源用的680uf的钽电容

网友C:
工作电压范围不一样吧;
手机里面的芯片,可能工作电压范围是1.8~3.6V;
而你买的GPRS模块工作电压可能是5V的;